[其它] 我第一次使用fpga

楼主(2010-07-28):
我第一次使用fpga,请问,我需要怎样开始呢?

网友:
选一门语言,好好学

网友:
如果代码已经通过功能仿真了,从综合开始吧

网友:
先一门语言,如vhdl或者verilog,再学习FPGA软件

网友:
先用软件自带的例子试一下!

网友:
有道理,先语言,在软件,不然都不知道错在那

网友:
我的建议,安装一个ue编辑器(要有hdl的wordfile,用于语法高亮)和modelsim(用于仿真你写的代码)
这样就可以慢慢学习h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