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侠们看看我的程序错在哪里

楼主(2010-07-28):
这是个6位二进制转8位BCD码,5路输入输出,test是做测试用,检测到state==READ 时,状态不再变,并且不读数据。请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
//
module      bin2bcd (IN1,IN2,IN3,IN4,IN5,
                     clk,
                     showsign_in,
                     bitsign_in,
                     IN1bcd_out,IN2bcd_out,IN3bcd_out,IN4bcd_out,IN5bcd_out,
                     showsign_out,
                     bitsign_out,
                     test);

input      [5:0]     IN1,IN2,IN3,IN4,IN5;
input                clk;
input      [4:0]     showsign_in;
input                bitsign_in;
output     [7:0]     IN1bcd_out,IN2bcd_out,IN3bcd_out,IN4bcd_out,IN5bcd_out,test;
output     [4:0]     showsign_out;
output               bitsign_out;

reg        [7:0]     IN1bcd_out,IN2bcd_out,IN3bcd_out,IN4bcd_out,IN5bcd_out,IN1bcd,IN2bcd,IN3bcd,IN4bcd,IN5bcd;
reg        [4:0]     showsign_out,showsign_reg;
reg                  bitsign_out,bitsign_reg;
reg        [5:0]     IN1reg,IN2reg,IN3reg,IN4reg,IN5reg;
reg        [2:0]     state;
reg        [2:0]     dex;
reg                  count;
reg        [7:0]     testreg;

parameter            IDLE    =3'b111;
parameter            READ    =3'b101;
parameter            YIWEI   =3'b100;
parameter            YUNSUAN  =3'b110;
parameter            JIEGUO  =3'b000;

assign test  =  testreg;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case (state)

             IDLE: begin state  <=  READ; dex  <=  3'b000; testreg  <=  8'b0000_0001; end

             READ: begin

                   testreg  <=  8'b0000_0011;
                   IN1reg  <=  IN1;
                   IN2reg  <=  IN2;
                   IN3reg    <=  IN3;
                   IN4reg     <=  IN4;
                   IN5reg   <=  IN5;
                   dex        <=  3'b000;
                   IN1bcd  <=  7'h00;
                   IN2bcd  <=  7'h00;
                   IN3bcd    <=  7'h00;
                   IN4bcd     <=  7'h00;
                   IN5bcd   <=  7'h00;

                   showsign_reg<= showsign_in;
                   bitsign_reg<=  bitsign_in;
                   state      <=  YIWEI;

                   end
             YIWEI:begin testreg  <=  {(|dex),7'b000_0111};
                   if(dex==3'd5) begin
                              IN1bcd  <=  (IN1bcd  << 1'b1) +  IN1reg[5];
                              IN2bcd  <=  (IN2bcd  << 1'b1) +  IN2reg[5];
                              IN3bcd    <=  (IN3bcd    << 1'b1) +  IN3reg[5];
                              IN4bcd     <=  (IN4bcd     << 1'b1) +  IN4reg[5];
                              IN5bcd   <=  (IN5bcd   << 1'b1) +  IN5reg[5];
                              state  <=  JIEGUO;
                              end
                   else begin
                        dex  <=  dex + 1'b1;
                        IN1reg  <=  IN1reg << 1'b1;
                        IN2reg  <=  IN2reg << 1'b1;
                        IN3reg    <=  IN3reg   << 1'b1;
                        IN4reg     <=  IN4reg    << 1'b1;
                        IN5reg   <=  IN5reg  << 1'b1;
                        IN1bcd  <=  (IN1bcd  << 1'b1) +  IN1reg[5];
                        IN2bcd  <=  (IN2bcd  << 1'b1) +  IN2reg[5];
                        IN3bcd    <=  (IN3bcd    << 1'b1) +  IN3reg[5];
                        IN4bcd     <=  (IN4bcd     << 1'b1) +  IN4reg[5];
                        IN5bcd   <=  (IN5bcd   << 1'b1) +  IN5reg[5];
                        state  <=  YUNSUAN;
                        count  <=  1'b0;
                        end
                   end
             YUNSUAN:begin  testreg  <=  {(|dex),7'b000_1111};
                     if(count) begin
                               IN1bcd  <=IN1bcd + ((IN1bcd[7:4]>4'b100)?8'b0011_0000:8'b0000_0000);
                               IN2bcd  <=IN2bcd + ((IN2bcd[7:4]>4'b100)?8'b0011_0000:8'b0000_0000);
                               IN3bcd    <=IN3bcd   + ((IN3bcd[7:4]>4'b100)  ?8'b0011_0000:8'b0000_0000);
                               IN4bcd     <=IN4bcd    + ((IN4bcd[7:4]>4'b100)   ?8'b0011_0000:8'b0000_0000);
                               IN5bcd   <=IN5bcd  + ((IN5bcd[7:4]>4'b100) ?8'b0011_0000:8'b0000_0000);
                               state      <=  YIWEI;
                               end
                     else  begin
                           count  <=  1'b1;
                           IN1bcd  <=IN1bcd + ((IN1bcd[3:0]>4'b100)?4'b0011:4'b0000);
                           IN2bcd  <=IN2bcd + ((IN2bcd[3:0]>4'b100)?4'b0011:4'b0000);
                           IN3bcd    <=IN3bcd   + ((IN3bcd[3:0]>4'b100)  ?4'b0011:4'b0000);
                           IN4bcd     <=IN4bcd    + ((IN4bcd[3:0]>4'b100)   ?4'b0011:4'b0000);
                           IN5bcd   <=IN5bcd  + ((IN5bcd[3:0]>4'b100) ?4'b0011:4'b0000);
                           end
                     end
             JIEGUO:begin testreg  <=  8'b0001_1111;
                    IN1bcd_out   <=  IN1bcd;
                    IN2bcd_out   <=  IN2bcd;
                    IN3bcd_out     <=  IN3bcd;
                    IN4bcd_out      <=  IN4bcd;
                    IN5bcd_out    <=  IN5bcd;
                    showsign_out    <=  showsign_reg;
                    bitsign_out     <=  bitsign_reg;
                    dex             <=  3'b000;
                    state           <=  REA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  <=  IDLE; testreg  <=  8'b1111_111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太长了吧,看不下去!

楼主:
已经找到毛病了,还是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