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是怎样使各I/O口分别置高低电平的?

楼主(2010-07-29):
我初学51单片机,学的是C语言编程,想请教一下,把程序拷入单片机后,单片机是怎样使各I/O口分别置高低电平的?

网友:
建议多看datasheet,不同家的略有不同

网友:
同意楼上,不过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你得清楚他的内部硬件组成

网友:
搞硬件就得读懂datesheet……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
学了这些天单片机对这个问题也有点点了解了
单片机相当于一个微型电脑  程序就是指令
单片机执行指令使各I/O口置高低电平
至于我先前的问题是单片机执行指令后内部机构发生怎样的变化才使I/O口置不同的电平
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学完计算机组成原理  数电 等  后才能有个基本的了解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的,具体看器件的内部电路。

网友(2010-08-30):
器件的原理看起来头大啊,模电和数电的基础都必须过硬。
只分析高低电平的输出方式的话,可以看看漏极开路/推挽输出的说明。

网友(2010-10-18):
回复 楼主:
第三课--IO口.rar (27.48 KB , 下载次数: 45 ) 回复

    我给你一篇课件吧,我认为是总结的比较好的,看了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单片机的硬件你是看不到的 只不过是抽象化的给出 用户在抽象化的理解 其实无论是什么单片机 最主要的就是弄清你的寄存器上点后的初始状态 和怎样的控制各个寄存器 (说白了 只要你把寄存器看明白 在结合例程 ) 你的成长会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网友:
常识但是对没有学习过的同学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2010-11-26):
涉及到IC设计的问题了。有兴趣可以下载51核的verilog代码看看。

网友(2011-02-17):
寫過軟件 ?
把 I/O 口看成 變量 吧; 寫 1 置高, 寫 0 置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4-12-25):
回复 楼主:

自己还要多学习哦

网友(2015-11-23):
单片机是怎样使各I/O口分别置高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