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驱动求助

楼主(2010-07-29):
charge pump,6路并联,电流匹配要求3%,dropout要能达到200mV,CMOS工艺。问题有二:
(1)如何同时监控6路电流?把参考电流mirror几百倍和LED串联吗?可是如果是MOS管作mirror恐怕匹配达不到3%,用bjt又达不到那么低的dropout
(2)只要某一路供电不足就要改变charge pump的转换倍数,供电不足又怎么判断?靠判断mirror的MOS管不在饱和区?这个方法好像感性了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匹配应该主要是靠trim吧,最重要的应该是温度系数
至于电压不足指的应该是输入电压偏低时,导致DC电流变化了,这个时候通过对输入电压的检测分级地调节mirror的倍数。。。有点像低位的ADC,差不多就应该是这么做吧

楼主:
可是LED座为‘电流源’如果不够强的话,恐怕是电流下降而不是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