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trimming以后电压精度和温度系数不能同时trimming?

楼主(2010-07-29):
trimming后电压精度和温度系数不能同时达到最优值,应该以哪个目标为主?

网友:
量产不可能trimming温度系数,通常trimming的只是电压值,而这个电压值往往也是trimming不准的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

网友:
温度系数和精度不能同时满足,需折中。老外的电路结构选择和其工艺联系紧密,流出来的基准比我门仿制的要好很多。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They're the same thing!

网友(2011-03-31):
作过同时trimming的,先trimming温度系数,再trimming电压系数。
正如有人所说,量产不大会trimming温度系数,因为太费测试时间。

网友:
trimming是矫正offset的好方法,如果产品允许trimming,电路架构会简单些,面积也要小。

网友:
first find the magic 电压 for least variations across temp, then trim to that magic 电压
Then can use extra circuit to correct for 电压系数

网友(2011-06-29):
感謝大大分享  努力學習中

网友(2011-12-08):
哎  我最近也在纠结这个呢

网友:
不能同时trimming
但可以先trim温度系数
再trim绝对值

网友(2018-08-13):
电路结构选择和其工艺联系紧密

网友(2021-06-11):
量产可能trimming温度系数, but time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