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2.1中coe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2010-07-29):
ise12与ise10中coe文件的生成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请问哪位大侠在ise12.1下定制blockRAM并使用了COE文件,怎么生成的coe?

楼主:
在安装目录下找一个coe来修改?有没有其他方法或者生成器?

网友:
建议使用MATLAB,直观形象

网友:
这个简单啊。
实在不行就找个coe改改数据就好。

网友(2011-03-31):
ise12.1中coe文件ise9.1中的coe文件内部格式是不一样的,
先新建一个.coe文件,然后打开编辑文件,按如下格式:
MEMORY_INITIALIZATION_RADIX=10;
MEMORY_INITIALIZATION_VRCTOR=
37399 31041 34372
7943 21936 11106;
可见,不同之处在于每两个元素之间由空格分开,而不是逗号。

网友(2016-07-22):
回复 网友A: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