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用FPGA实现高速高精度DDS

楼主(2010-07-29):
举例说明:
     如果我用的FPGA芯片是V2,工作时钟采用120M,想要输出一个11MHz的正弦波,并且要求正弦波的一个周期最少要由80的点来表示,就必须引进并行的思想,那么这个并行的思想应该如何实现呢?
    也就是说如何均匀的送出这80个点呢,或者另一种思考方式,如果我要用44M的时钟来采样这80个点,应该如何处理呢?即这四个点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对问题不清楚,请和我交流。

网友:
既然你要求每个周期80个点。肯定是信号质量要求比较高了。按你设想的这样。各点输出时间很难精确控制。还能保证信号质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也看懂了我的意图。
那么如果我只是想均匀的从这80个点里选出四个。
请问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呢?
我建了个FPGA讨论群:13430701欢迎一起讨论。
也可以加我QQ:390368674
很期待得到您宝贵的建议。

楼主:
我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可行:
因为我只要80个点中的那四个点,所以我的DDS工作时钟只要是所要输出信号频率的四倍就可以了。
如此输出的四个点,将是绝对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