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A如何产生S公司带反斜杠的floating license feature

楼主(2010-07-29):
.src中feature名带放斜杠(如nanosim/gui)时,用EFA产生license会报feature名中不支持反斜杠。

Illegal char in feature name: only alpha-num and '_' allowed
Invalid license file syntax

用"package + feature"的方式,又只能产生非floating的license,不知哪位大侠能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一直可以的

楼主:
Hi robberxiong,

能share下您的src文件吗?我用下面的格式(feature带反斜杠),直接就报错产生不了license:
FEATURE nanosim/gui snpslmd 2010.12 31-dec-2010 2 2D16B37BC219A997EB35

能否给个email,想具体跟您讨教下,多谢。

iaudio
2010/7/30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好意思问,脸皮真的厚

楼主:
呵呵,5楼的,您能产生floating的带反斜杠的feature,那请指教下,不懂才请教,骂人就不必了吧~

网友:
df fg fgh gfh gfh fgh gfhgfgfh fghfg hfg hfgh

网友(2010-09-14):
PACKAGE EFA_Synopsys_11 snpslmd 2019.12 0 \
COMPONENTS="nanosim \
nanosim/ace \
nanosim/ace_cosim \
nanosim/av \
nanosim/bcx \
nanosim/bdc \
nanosim/beta_status \
nanosim/btm \
nanosim/gui \
nanosim/internal_use \
nanosim/msx \
nanosim/postlayout_har \
nanosim/power \
nanosim/vlog_a \
pathfinder \
pathmill \
pathmill/cso \
pathmill/ctx \
pathmill/dsx \
pathmill/pfx \
pathmill_plus \
pathmill/sfx \
pmga \
powerarc \
powergate \
powrmill \
powrmill/ace \
powrmill/av \
powrmill/bcx \
powrmill/beta_status \
powrmill/btm \
powrmill/csx \
powrmill/internal_use \
powrmill/msx \
powrmill/nsaddon \
powrmill/power \
powrmill/svcz \
powrmill/vlog_a \
primepower \
primepower_gui \
pwga \
railmill \
railmill/ace \
railmill/av \
railmill/bcx \
railmill/beta_status \
railmill/gbx \
railmill/internal_use \
railmill/msx \
railmill/power \
railmill/rvfp \
railmill/snx \
railmill/spnx \
railmill/ssnx \
rm_eee \
rslv3d \
rslv3dviewer" ck=0
FEATURE EFA_Synopsys_11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 0 VENDOR_STRING=^1Platform:UNIX+S %h SUPERSEDE ISSUER="Team EFA 2001" ISSUED=11-jul-2001 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

nanosim的src如上,如果生成过程还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synopsys.pld或keygen.exe文件有问题。

楼主:
谢谢bingled,我按您给的src file,作出的还是node lock的license不是floating的,也就是说只能在启动license的机器上用,另一台机器没法check out license,所以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2010-10-20):
LZ ,现在呢?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11-07-12):
同问,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
不要用floating了,直接node lock算了。

网友:
顶一下。谁知道?

网友(2014-09-12):
回复 9# bingled回头记录,看看溜溜丢丢

网友(2014-12-22):
请问LZ有解决吗?

网友(2015-07-22):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