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模反馈的疑惑

楼主(2010-07-29):
请问全差分电路加了共模反馈电路后,共模反馈电路会不会影响到全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是不是闭环电路的放大倍数等于共模反馈电路增益的倒数了呢。请高手指点详解,非常感谢!

网友:
共模反馈不会影响差分增益。

网友:
对输出阻抗没影响吗?

但是应该 闭环电路的放大倍数不会是等于共模反馈电路增益的倒数

网友:
应该是你的共模反馈电路没有做好
影响了差模增益路径
查查电路吧

楼主:
请问zhanglg能把共模反馈为什么不影响差分放大器的增益说的更详细些吗,或者哪本参考书有详细的解释可供小弟学习,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共模反馈电路没有做好
影响了差模增益路径

网友:
好好读读gray书的最后一章就明白了

网友: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池保勇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八章第三节有详细解释和说明。

网友:
1.共模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必须要很大这样和主运放的输出电阻并联的时候才可以忽略,从而不影响主运放的低频开环增益。
2.共模反馈电路一般开始都是个共模检测电路,这时候差模信号会被抵消掉,共模放大电路真正运算的是共模信号的小信号量,如果把整个运放接成闭环组态,这部分电路不包含在差模的环路中,也就没有你认为的增益分之一的错误了。

网友(2010-10-01):
应该是your cmfb amp loads your main amp. Try to use a buffered sensing network.

网友(2011-04-11):
呵呵,不会影响,如果影响那就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