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LED现在替代传统照明是错误的产业方向

楼主(2010-07-29):
LED作为一种新型光源,节能、长寿命、无污染而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中国奥运会成功运用大量LED技术,效果非凡,各地方政府纷纷扶持LED产业,建立了大量的LED示范单元,与此同时,大量的企业也涉足该领域,就连做电池起家,汽车成名的BYD公司再次提出LED世界第一的口号。LED真的就进入繁荣时期了么?
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方向不明的乱战时期。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没有哪个照明设备像LED这样还没有成熟就被寄予厚望,但是缓慢的发展,也使的LED产品过于概念化,缺乏客户基础。即便现在政府正在以LED路灯为突破口试图扶持LED的成长,可LED无论是民用还是商用的客户群依旧没有形成。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的信号:LED厂商已经把压缩成本作为第一要务!很多公司将LED的电流做大以在维持亮度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灯芯数量以节约成本,或者压缩PCB面积,抑或是减少安规器件等方法,当然大家要相信中国的公司在压缩成本方面的先天优势。暂且不说这样做对于产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就产业群而言,LED在还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价格洗牌的局面,这对整个产业来说是不利的,资金大头的进入会加剧中小企业的衰亡。
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一方面LED的技术发展将会停滞甚至于退化,另一方面成本的压缩,或者说过多的关注成本无法保证最终产品特质,将很大的程度上不能展示LED的优势。因此我斗胆,认为此时的LED产业发展方向错了。
现在的LED产业为了打开民用市场,多是将LED灯具设计成可替换方式,即直接替换现有的灯具。但是在灯具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紧凑型灯管直接替换白炽灯以外,鲜有直接替换的模式,像T8、吸顶灯几乎是荧光灯的专利,而吊灯依旧是钨丝灯的天下,LED为什么一定要走替换的道路?
现有的替换灯具这种设计方式有什么缺点?
1.散热
LED的耐热很差是人所共知的,必然会带来灯芯寿命的问题。现有的LED灯的设计往往散热难以达到要求,在一个散热要求非常苛刻的领域,却使用十分低劣的被动散热方式,而且多是风冷,甚至是封闭式的风冷。像一些灯具在驱动板和铝散热片之间要加塑料套管以增加绝缘的可靠性,还需要灌散热硅胶以提高散热能力。而T8的灯管灯管还是封闭的,灯芯只能依靠空气对流传热到灯管背面的铝管上进行散热。一般这类灯的内部温度都会有七八十度。并且要是兼顾散热,重量又是问题;兼顾重量,散热难以保证,这在现有设计中是两难的选择,尚没有可行的标准。
2.寿命
LED灯芯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呈指数降低;电解电容温度每升高十度寿命降低一半;MOS温度升高,内阻增加,损耗增加,温度又会升高(恒流模式),最终烧毁。当然,国内的厂商没有给出具体LED灯具的寿命,宣传的时候只是提到LED灯芯寿命十万小时,但是LED的寿命瓶颈在系统驱动板,往往LED灯芯没有损坏,系统驱动已经挂掉了。
另外 LED的光衰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灯具的寿命应该也要考虑视觉感受,就是经过多长时间灯具的亮度降低到视觉上觉得暗的程度,可以认为寿命到了,客户就会考虑更换灯具,这个寿命是厂商都没有给出来(或者没有办法给出),但这非常重要。
再而言之,现有的LED家用照明多数受体积限制,防护方面很难做的很好,在电压波动较大,干扰严重的区域,现有的低功率的设计是一个考验。
而最重要的是,LED的寿命和公司的寿命是否成正比,假若宣传10年的LED灯具2年就坏了,而半年前这家公司已经关门大吉,用户是否会去冒这个风险?

网友(2010-09-09):
led不发射红外线 但不表示它不发热,产生的热量只能通过热传导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热辐射的形式散发出去,所以现在的瓶颈就是散热效果啦,以前的LED都是安在室外的,毕竟这样可以借助室外自然风冷,室内的话就不号说了,要在设计上花点时间,无论是管座还是器件方面。理论的LED使用时间很长的 但现实中,由于散热不良导致的器件老化很严重的 远没有达到理论值

网友(2010-10-31):
好贴啊,学习了,楼主高见

网友:
楼主了解LED吗?白痴!

网友:
随着技术的发展,LED肯定能够代替传统照明的,比如采用热电转化装置与LED进行统一封装,通过主动制冷结合传统的被动制冷的方法,来解决散热问题。散热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就都不是问题。现在的关键还是技术要求

网友(2011-01-20):
大家都好好讨论很好嘛,辩出个道理来

网友(2011-04-13):
技术应该会不断发展的

网友(2011-12-18):
但是这些问题正在慢慢解决吧

网友(2012-05-08):
led 本来就是抄出来的。

网友:
我相信技術我漸漸開發成功

网友(2012-12-25):
回复 楼主:

      看来楼主应该是从事过LED的相关工作,能够从大局出发看待问题,我还是很佩服楼主的。我自己对LED的了解有限,在这里仅仅是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希望借此也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的看待这个问题。
      LED一直以来被人们寄予厚望,它有许多个优点,最被人熟知的是它的节能,它的发光效率要超出传统发光器件许多。除此之外,鲜为人知的是LED自身的光电特性可以作为未来信息通讯的媒介。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LED不仅仅自身可以作为放光体为人类照明用,还可以作为一个接受和发射装置,传递光信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

      但凡一个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就是坏。LED缺点也很多,比如说造价高,驱动电路复杂等等。至于说到散热,我想如果不考虑集成度的话,它的散热不是问题,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毕竟我们是因为想做到又亮又小,才让LED变得发烫。如果我们在设计中寻找一个平衡点,那么完全是可以避免LED过热的。如楼主所说,半导体器件的寿命随着温度成指数函数下降,如果我们能够在室温基础上只让LED升高30度左右,那么对寿命本身影响就不大了。

      其实LED的驱动原理很简单,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控制流过LED的电流来控制它的亮度,通常好的做法就是做一个可控电流源来驱动LED。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因为除了实现功能还要考虑许多细节,比如说开关灯时、亮度档位切换时,恶劣的电磁环境等等,都可能因为浪涌电流和电压对驱动电路构成破坏,此时就需要驱动电路的设计者充分考虑这一点,尽可能将保护装置作的足够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也不难克服。市场上也有一些厂家为了偷工减料,降低成本,或者设计时因为缩短工期而考虑不周,就有可能会造成楼主所说的LED驱动板乱象。

     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投入巨资开始研究LED照明,而且也在实施。作为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前瞻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等到美国各个角落都闪烁着lED光芒时,我们才推LED,那就太迟了。

     但是目前大多数家庭的基座还是为白炽灯和荧光灯准备的,如果贸然换成LED的基座,那么对于许多家庭来讲是很难接受的。目前市场上的LED灯具已经作了兼容接口,用户可以直接用在原来的基座上。与此同时,LED特有的基座也在逐渐的渗透市场,我觉得这一步还是对的。总要给人们一个接受的过程,毕竟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一个灯泡卖百八十块是应该的。

     在这里,我希望商家能够将LED灯管和驱动模块做成两个独立的部件,这两个部件可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又方便更换其中的一个,这样一来,售价就可以降下来了。我搞不明白,为何商家喜欢把这两个东西捆绑在一起卖。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2013-06-27):
目前的国产LED灯确实在使用2年多就会出现故障,我有维修过,发现主要还是焊接工艺及元器件的规格选用上有问题,与LED灯特定的类型关系不大,LED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友(2013-07-29):
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专业人士给予解答呢。。。。。。

网友(2015-04-14):
反正不看好

网友:
大大大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