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去耦电容和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我在设计dsp电路板时遇到以下问题:
1、参考的两个原理图中对于芯片电源管脚去耦电容如何确定:
例如:一个电路图用某电源管脚的是0.1uf,1uf,10uf并联,而另一个图中同样的电源管脚其去耦电容是0.1uf,0.1uf,1uf,4.7uf并联;还有些芯片的电源管脚有22uf的电容去耦,而另一张图上同样管脚却没有;还有芯片aic31的电源管脚avdd有10uf的电容去耦,而另一张图上同样管脚却没有;这些去耦电容是如何确定的,谁能讲一讲?是经验还是要计算,或者和pcb的厚度,线宽等有关吗?(我这两个原理图,一个是ti的evm图,一张是另外厂家的开发板原理图,芯片组都一样)
2、匹配阻抗如何计算出的?同样是这两张原理图:
一张上cpu和ddr的匹配电阻是33欧,另一张是10欧;一张上cpu和ddr的某些控制管脚匹配电阻是22欧,另外一张是33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和pcb的厚度,层数,线宽等有关?但应该如何计算呢?谁能帮帮我?
3、在pads做的pcb图中,为什么6层板的vcc层,vcc2层看不到不同电压被分割成不同区域,gnd层也看不到大块铺铜?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有没有去耦电容,要看你的芯片处理的是什么频段的信号而定的

网友(2010-09-11):
看不明白

网友(2010-12-23):
一般器件都有推荐的电阻电容值

网友:
和信号频率有关

网友:
我是按常规匹配 没有考虑那么细

网友(2011-02-03):
嗯嗯,好问题,支持一下

网友(2011-05-05):
对啊,肯定和频率有关啊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en,好东东

网友:
根据电容的阻抗公式计算阻抗值,而电容的阻抗公式里含有频率,所以braveboys说的对。

网友(2011-06-21):
高频和低频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1-12-13):
看不懂,不过帮你顶!

网友(2013-06-22):
电容的搭配可能是根据频段,还有供电电流的大小
串接电阻,更重要的是位置和布线长度吧,10和22,33差别并不是太大,可能是根据具体布线确定的

网友(2014-01-09):
一般大的1u,0.1u,4.7u的,焊上之后测试,如果发现有其它频率的噪声可以更换电容啊,这就是后期调试需要做的工作。
匹配阻抗也是同样道理,每个板子的走线不同,开始设计可以根据经验放一个差不多值的,板子出来之后自己调试的时候更换。
PADS里面的铜皮跟CANDENCE不同,除了需要画出轮廓,还要使用pour manager里面的flood all,点击start进行灌铜才能看得见。

网友(2016-12-26):
看不出来,如果说是串行匹配的话,怎么选择和 pad的输出阻抗相关,所以不同的配置会选不同的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