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简单AGC不简单

楼主(2010-07-29):
现在我要做个agc,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可我的ADC只有一位给我,要通过这一位去判断输入信号的幅度,只有通过计算5000个中一的个数,这也太不准了吧,要是我的输入本身就是噪声大于信号很多。。
望做过agc的朋友献计献策。。。大家也可讨论下

网友(2013-08-30):
回复 楼主:

   设定一个门限 把噪声过滤点一部分

网友:
AGC with active RC lowpass filter, lower your BW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做收发器的?

网友:
My job is mix-signal IC design: OP, sigma-delta ADC/DAC analog & digital part, analog &  digital input chass-D design, fractional-N PLL encoder design, low-noise AFE, SC circuit design.  Digital filter design, digital calibration for analog system, degital design etc. But transceiver is not my work.

网友(2014-06-08):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sdm ADC 吧  需要再后面加一个低通滤波器  和下采样器  获得实际的信号幅度的大小

网友:
  你要弄清楚,AGC要settle的,不是你的信号,而是你的噪声,对于你的北斗GPS系统CMDA来说

网友:
求AGC各种相关资料干货!!虽然我还在做V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有没有AGC、VGA、PGA的好资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ADC應該是sigma delta ADC 後面要用數位濾波器把量化雜訊濾掉 我以前有看課本 也有看paper 後來發現先多念資料 靠自己設計最好 這方面的paper 我看了一些 發現寫的不是很好 就自己設計了 用課本理論去設計就好

网友(2021-09-04):
AGC并不分辨噪声和信号啊,只看幅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