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去耦电容和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07-29):
我在设计dsp电路板时遇到以下问题:
1、参考的两个原理图中对于芯片电源管脚去耦电容如何确定:
例如:一个电路图用某电源管脚的是0.1uf,1uf,10uf并联,而另一个图中同样的电源管脚其去耦电容是0.1uf,0.1uf,1uf,4.7uf并联;还有些芯片的电源管脚有22uf的电容去耦,而另一张图上同样管脚却没有;还有芯片aic31的电源管脚avdd有10uf的电容去耦,而另一张图上同样管脚却没有;这些去耦电容是如何确定的,谁能讲一讲?是经验还是要计算,或者和pcb的厚度,线宽等有关吗?(我这两个原理图,一个是ti的evm图,一张是另外厂家的开发板原理图,芯片组都一样)
2、匹配阻抗如何计算出的?同样是这两张原理图:
一张上cpu和ddr的匹配电阻是33欧,另一张是10欧;一张上cpu和ddr的某些控制管脚匹配电阻是22欧,另外一张是33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和pcb的厚度,层数,线宽等有关?但应该如何计算呢?谁能帮帮我?
3、在pads做的pcb图中,为什么6层板的vcc层,vcc2层看不到不同电压被分割成不同区域,gnd层也看不到大块铺铜?[localimg=126,150]1[/localimg][localimg=126,150]2[/localimg]

网友:
1:不同的电源方案,不同的PCB都会有所不同的。
2:请确认CPU和DDR是否都是相同的。
3:PADS上需要多少不同的电源,如果没有必要分割电源,又何必非要分割呢。

网友:
关于电源去耦的说明:
http://www.sig007.com/bsjt/124.html

termination resistor的问题,
还是要看一下cpu 和ram 的spec 比较靠铺。

网友:
去耦电容配置跟整个电源系统有关。如果电源和地处理得好,系统纹波小的话,局部地方电容少点没关系。不过一般需加一个0.1uF。如果是高频系统的话,还需要100pF-1000pF的电容并联。如果电源脚离电源远(DC/DC 或LDO输出)则最好加个大电容。10uF或22uF有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电源稳性OK的话,容量小的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
针对电源去耦合设计,可以采用CADENCE 的PI功能进行仿真

而串阻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大,也可以采用CADENCE的SI进行仿真。但前提需要芯片厂家的IBIS模型来进行。

网友(2011-12-17):
可以先估算一下,然后再用实验验证参数.

网友:
如果是用反激变压器进行变换供能,即使用线性稳压源供能,同样也要考虑开关频率和谐波频率,除了这些外还需要考虑数字电路的传输频率带来的影响,如果有功率器件,还要考虑功率开关频率,同时也要考虑大小电容的放置位置,顺序等要素,(因为即使是贴片电容,不同容值的电容其滤波带宽也是不一样的),总体说来需要考虑稳定还有纹波大小。

网友:
楼主给出的条件比较模糊,这个要具体条件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