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0-07-29):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Hsim仿真比较熟练的。我现在用Hsim仿真一个数模混合的系统,主要考虑到Hsim的仿真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仿真时遇到了下面一些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
1、有的模块在Cadence中的Spectre中仿真结果比较好,但导出.sp网表再用Hsim仿真出来的结果就相当差,用Hspice仿真了一下,结果也不好,这时我不知相信哪一个准
2、用Hsim控制仿真速度、精度、输出节点之类的语句,哪位大侠比较清楚的
3、在做整个系统仿真时,会出现这样的Warning:“node 'vout' in top subcku has an unreasonable capacitance”,这个点上我给的电容大小是2.2u,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有无影响。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问题补充一下,我用的Hsim是在Windown下的,不是在Linux服务器上的,在Window下只能用命令行操作,但在安装Bin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也没有几个,所以不清楚一些Hsim仿真时的控制语句。

网友:
电容一般pf就够大了,uf级太大了吧,不知道电路能不能驱动...
而且hsim的user manual里面好像提到了仿真精度模型的部分,看用的什么库吧...
我也是菜鸟,仅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2010-09-16):
自己看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