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挑挑错

楼主(2010-07-29):
这个模块运行时经常出现一种异常情况,经常会在out=1'b0,test=8'b0011_0011时锁死,没反应
//一个消抖模块,当输入改变时,延时120个脉冲输出结果,如果输入的毛刺长度小于120个
//脉冲,则不影响输出
module test(key,clk,outo,out,test);
input key,clk;
output outo,out;
output [7:0] test;
reg outo,out;
reg [6:0] count;
reg  [1:0]state;
reg  [7:0] test;
parameter idle  =  2'b00;
parameter high  =  2'b01;
parameter low   =  2'b10;

always @(posedge clk)begin

     case (state)

         idle:begin test  <=  8'b00010001;
              count<=7'b0;
              if(key) state  <=  high;
              else    state  <=  low;
              end

         high:begin
              if(count==7'd120) begin test  <=  8'b00110001;
                                state <= idle;
                                outo  <=1'b0;
                                out   <=1'b1;
                                end
              else begin test  <=  8'b00110011;  //经常在这里锁死,并且out=1'b0
                   if(key) count <=count+1'b1;
                   else
                        state <= idle;

                   end
               end
          low: begin
               if(count==7'd120) begin test  <=  8'b01110001;
                                 state <=idle;
                                 outo <=1'b1;
                                 out   <=1'b0;
                                 end
               else begin test  <=  8'b01110011;
                    if(!key) count <= count+1'b1;
                    else
                         state <= idle;

                    end
               end
          default: begin state <= idle; test  <=  8'b11110000;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建议你去学习下三段状态机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还不了解

网友:
你这个风格很糟糕。verilog不是c。要考虑综合的结果的。你这样的程序很难分析综合出什么东西来。
建议你改一下程序。每个always块只对应一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