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得到一个与时钟信号cp相同的信号用沿触发怎么写

楼主(2010-07-30):
要得到一个与时钟信号cp相同的信号用沿触发怎么写

网友:
为什么不能直接赋值呢?

楼主:
因为还要实现其它的功能

网友:
即使要实现其他功能,你还是应该直接连接就可以了,看你说的好像就只有一个时钟域的。

网友:
时钟的cp是什么啊?

网友:
cp=clock preiod?
要是还是换成周期大家更明白点

网友:
嗯,不要把一个信号当作只能做一件事情来处理,可以分支的,而且你只是要求同周期而已,简单的分开用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