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0-07-30):
a图是原始线路图,b图是小弟仿真稳定性的线路,断开的点不同,这两种接入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

楼主:
是不是看不清楚线路呀?

网友:
改下背景吧,这能把人给累死也看不清

网友:
个人觉得第二种方法比较合理,但看OP,输出级的PMOS为二极管连接,所以OP的输出阻抗应为1/gm,第一种断开的方法,会改变输出阻抗。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请问楼主对比过两种方法的结果吗?

网友:
BG的稳定性我都没跑过,额,惭愧

网友(2010-12-04):
看不清楚,换个背景吧

网友:
这个bg怎么看着眼熟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