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命令 load_of

楼主(2010-07-30):
load_of 如何使用啊,我试了半天也不会
load_of 的作用是不是来获取某个cell的输入pin的电容值大小啊

我是这样写的:
dc_shell>load_of tsmc/BUFX1/A

网友:
检查下库的名字有没写错,tsmc的库不会直接就是tsmc的,你可以看下.lib里面定义的名字。

网友:
dc_shell>load_of tsmc/BUFX1/A
这样写是不对的,load_of是获得一个cell input pin的cap数值,得到的cap是要来使用的,
你这样知识返回一个数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只是举个例子,我是用的.lib里面的库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是想获得一个cap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