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导出的结果能否进milkyway分析

楼主(2010-07-30):
请教一下,通过calibre进行DRC和LVS分析后,导出的ASCII或.db文件可以导入milkyway进行viollation分析吗?

楼主:
也就是说,milkyway是否有像LAKER一样的功能??

网友:
导出的.db文件是gds ,你需要处理的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virtuso和laker看和改呢

网友:
有点模糊不是很懂啊

网友:
可以,calibre interactive with astro/apollo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论坛中仅有三篇关于milkyway的文档,都没有这两个软件接口的说明,望哪位高手能提供下这方面的资料或相关文档名称,先谢过啦!

楼主:
     有点不明白,我导入calibre的是个gds文件,导出两个文件中有一个是.db的。那么,再导入milkyway查看时,是不是将先前的gds文件做auStreamIn处理,再把.db也做同样的auStreamIn处理?

楼主:
导出的文件.db不是二进制格式的么,可以做同样的auStreamIn处理吗?还是有其它的命令选项?

网友:
据我所知,synopsys,cadence系列,virtuso和laker都是可以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