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偏置的问题

楼主(2010-07-30):
是什么偏置啊?Bias1和Bias2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左边的一路Vb1产生出2Vgs-Vth的电压,正好为右边的低压结构提供偏置,Vb2=2Vod

网友:
我认为左边的结构是为了产生比右边结构更高的偏置电压,左路相当于把两个MOS管串联以提高Vbias2,但不是2Vgs-Vth。右路的电压是Vgs4。

楼主:
意义何在呢?

网友:
如果两条之路的电流相同,左边支路中M2处于线性区,M1处于饱和区   右边支路中两个管子都在饱和区
Vbias1 = Vds2 + Vgs1   Vbias2 = Vgs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M2在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