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vm的get_response哪位大侠用过?

楼主(2010-07-30):
是不是可以在sequence里面调用get_response,之后选择下一个cmd要发什么。有点疑惑,感觉ovm以前的版本没有.另外是不是driver可以注册两个item?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个req,一个rsp。
On the side of driver:
1)Create the response to send back
rsp = new(“s_rsp”);
2)Update the sequence info(important for respose routing)
rsp.set_id_info(req);
3)Update the response with relevant info
Rsp.answer = req.question + 1;
4)Return the response via the argument to item_done
seq_item_port.item_done(rsp);
On the side of sequence:
You can retrieve the resp after execute the request.
...
// Execute the request
`ovm_do_with(req, {req.question == i;});
// Retrieve the response
get_response(rsp);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指教。

网友:
有高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