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oop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帮看看下面一段程序,为什么提示Error: loop must terminate within 10,000 iterations,意思是说循环次数超过10000。试过其他几种Loop的表达方式,有的没报error,但编译到2%就不动了。问题到底出在哪,总应该有实现循环的语句吧

b为常量,a,b皆为位矢。

loop
if a>=b then a:=a-b;
else exit;
end if;
end loop;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ModelSim? 這可能是因為Combinational Feedback所造成的

网友:
你这是什么代码,不是HDL吧

网友:
新手请不要使用Loop

楼主:
谢谢各位。没用modelsim,就在quartus里编译。总之,书本上讲的loop语句都不好用,编译总有问题。
那么请问falloutmx 怎么用VHDL实现循环呢?

网友:
改用一个计数器来计数

网友(2010-10-17):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知道循环次数怎么办?像while loop循环?谢了

网友:
楼上的,如果不知道循环次数,那么写出的代码可能就不可综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