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Builder建模仿真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31):
产生一个正弦波发生器,出现这样的错误:
Error reported by S-function 'sGeneric' in 'nout/SinCtrl':
Could not infer a type for port nout/SinCtrl:input.
Sintrl 模块输入设置的是single bit,而连接该输入的是step模块,输出是double型,怎样解决类型不匹配呢。图在附件中,望高手解答。[local]1[/local] 改成word.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楼主:
咋个没的人啊

网友(2013-03-30):
哎呀 我也是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样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2013-04-30):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07-24):
回复 楼主:

    SinCtrl模块选择出现错误,原文用“AltBus”是错误的,改用“IO&Bus”库中“Input”模块来实现就对了,你可以重新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SinCtrl模块选择出现错误,原文用“AltBus”是错误的,改用“IO&Bus”库中“Input”模块来实现就对了,你可以重新试一下

网友(2013-12-05):
把数据变成unsign 型并且设置成32位长

网友(2014-06-01):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2015-01-15):
回复 网友A:

改完也是不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就解决了嘛这问题,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