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AR-AVR 延时函数

楼主(2010-07-31):
请问在IAR-AVR里面,如果调用了延时函数后,该
如何查看延时时间??????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XTAL   16   //可定义为你所用的晶振频率(单位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 )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 )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x * XTAL*1000000) )

这个delay_ms(2)的延时函数最大值是2,如果大于2就会提示超出什么范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2010-09-05):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 x)是延时x个周期,故你晶振的定义应为Hz,即16000000UL。
并且你的表达式也有问题……改为如下: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 (XTAL/1000000UL)*x))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 (XTAL/1000UL)*x) )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 ( (unsigned long)( XTAL*x) )

网友(2011-01-25):
我也遇到过。是因为延时函数中的数字太大,超出了范围,后来我直接用自己写的延时函数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