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使用latch到底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0-07-31):
数字设计使用latch到底有什么弊端?听说有的公司禁止使用latch?为何?

网友:
避免毛刺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细说一二?

网友:
1. latch是电平触发,无法实现同步操作,与我们正常的时序逻辑电路设计思路不符。
2. latch会对输入电平敏感,受布线延迟影响较大,比较容易导致输出有毛刺产生。
3. latch会导致静态时序分析和DFT会很复杂。
4. 在ASIC中使用latch的集成度比DFF高,但在FPGA中正好相反,因为FPGA中没有标准的latch单元,但有DFF单元,一个LATCH需要多个LE才能实现。

latch的好处:
因为使用latch可以timing borrow,在高速电路设计中(timing会很紧),有时候就需要用latch。

网友:
对于latch的好处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以前通吃岛上专门讨论过,不过今天不晓得扎了,论坛打不开了,我还说温习一下的

网友:
很好的解释,但是数字电路还是要避免使用latch,150M以上再考虑吧

网友:
其他好处:latch比ff快,面积小,功耗小

网友:
解释的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啊,受教了

网友:
Latch一般在高速的设计中用的比较多,因为它速度快、集成度高、面积小。

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非常之大:1)做FPGA验证时,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因为FPGA是逻辑阵列,它的单元库里面没有Latch。
2)Latch会给asic实现时综合、DFT设计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3)做STA的时候Latch也要单独处理。

网友:
各位大虾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说的相当全

网友:
latch到底有什么弊端?我想就是:
1. 太省電
2. 面積太小

网友:
建议楼主研究一下各个基本电路单元用CMOS怎么搞出来。就比较理解楼上各位说的概念了,譬如latch的面积较小,在过去年代硬件比较值钱,规模较小的年代,就比较流行。但是随着芯片规模逐渐变大,对工具越来越依赖,平均每个管子的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就要求设计要方便,而FF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2012-01-11):
    这位牛人解释的太好了!   学习了~~~

网友:
Latch可以用,在你对设计很有把握的时候,latch功耗小,速度快。只要时钟做好了,latch没有问题。牛电路都是latch。至于规定用DFF,是因为不Care面积/功耗,仅仅追求设计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