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设计使用latch到底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0-07-31):
数字设计使用latch到底有什么弊端?听说有的公司禁止使用latch?为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不能细说一二?

网友:
个人观点:
1。 用latch来做ASIC,通常需要两个non-overlapping clock才能保证正常工作,这在实际处理的时候很难做到,要布置两套时钟还要检查时续关系
2。 latch设计的测试比较难做

想到别的再添加。

网友:
请问第一条怎么理解?
我觉得用latch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造成系统状态出错(比如State Machine)。

4# yohuang

网友:
To 5#
关于第一条,很显然,如果只有一个时钟,那么你的latch会同时透明或者关闭,对于时序电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feedback loop,必须要有两个non-overlapping的时钟,你才可以形成pipeline的数据流。

楼主:
谢谢啊,受教了

网友(2013-02-08):
晦涩难懂。有人能解释的更易懂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