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0-07-31):
当给一个普通的放大器加上共模反馈的时候,共模反馈引入的环路会不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
当然会,共模反馈电路限制了主要的差分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啊。 但是在同一个工作点上,共模反馈稳定之后是不应该影响主要的差分放大的。所以看你谈的是什么性能了。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差模特性受到共模特性的影响,首先与工作点相关。

网友:
是啊,共模反馈确定了输出电压,影响了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网友:
除了影响工作点外,共模反馈电路也是运放负载的一部分,这也带来了一点影响。

网友(2010-08-30):
说的很好

网友(2010-12-13):
直流点偏置好,环路稳定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1-06-24):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这本书里讲的还比较全,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