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SAR ADC的请进

楼主(2010-07-31):
请问有人看过2010年ISSCC的“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这篇文章吗?
我想问一下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要详细点解释,谢谢!

网友:
自己难道不能看吗?不解。

网友(2011-09-16):
文章篇幅限制,确实解释的不多,我也很费解,正在钻研中

网友:
确实蛮费解的……

网友(2012-01-13):
能传上来看看不

网友(2012-03-27):
看附件

2010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pdf

网友:
回个贴表明我来过!

网友(2012-04-28):
哎,的确很难懂啊

网友:
下了看看,英文伤不起啊

网友:
someone in my lab has designed a similar sar, and published on this year's iscas, keep an eye on this.

also, our group's special topic is c-2c and splited c DAC, which is interesting~

网友:
建议可以看看引用的论文. 估计没准已有发表的论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

网友(2012-08-02):
看看,英文伤不起啊。

网友(2012-10-28):
仔细研读一下!

网友(2013-03-02):
貌似是补偿~主要是高速adc 的settle 不够,然后做了同比例的补偿。小的不才,就能懂这些了,跪求大神解释数学推导~~~~~~补偿算法很难懂

网友B:
补偿算法参考附件

网友:
LS为什么不贴一个完整的pdf啊?看的起劲就没了

网友:
LS为什么不贴一个完整的pdf啊?看的起劲就没了
引用 网友C:

    只是介绍下补偿算法的原理应该够了吧?

网友(2013-12-10):
我也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近也在研究sar的文章,很多都引入了校正,方法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近出了sub-binary的校正方法,引入了lms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2014-04-09):
    其实就是原来一个电压值对应一个code,加了3个冗余位后,一个电压值可以对应多个code。
以一个数字为例
二进制的情况下:33=32+16-8-4-2-1   对应110000。

如果增加16和4这两个冗余位
那么   33=32+16-16+8-4-4+2+1      (16和4出现两次)
或者   33=32-16+16+8-4-4+2+1      (第一个16本来加16,比较器判断错误,被算成减16,后面可以纠正回来)
或者   33=32+16-16-8+4+4+2+1     (第一个4本来减4,比较器判断错误,被算成加4,后面可以纠正回来)

至于文章后面那一段数字补码加法,可以忽略,本质还是每个电容(正常电容和补偿冗余电容)对应的权重相加。
不考虑offset的情况下,以上分别是下面非补码二进制相加

上面结果111011和真实结果110000的差就是那个offset (论文中的-73)

我刚搭了个电路,没有二进制补码相加,而是分别将本来的10bit和冗余的3bit分别通过理想DAC后用模拟相加,得到的最终波形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篇文章的方法怎么消除电荷注入啊?

网友:
回复  雨丝

  这篇文章的方法怎么消除电荷注入啊?
引用 网友G:

    电荷注入是所有有采样电路的都要解决的,别的电路怎么解决这个也怎么解决。

网友(2014-05-20):
同样困惑

网友:
我做的SAR ADC的毕业设计,谁能给我讲讲电压比较器啊

网友:
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2014-07-01):
每一位电容settle都要至少settle到n*t(n是位数,t是0.69倍时间常数),他感觉太浪费

网友(2014-08-26):
回复 网友H:

这有什么好讲的,看看书就行了

网友(2014-10-27):
待俺来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做这块吗

网友:
内容看看,明天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敢问楼主上传的这个资料出自哪里?能够分享一个完整版的?

网友(2015-03-09):
回复 网友F:

    多谢分享,看看

网友(2015-07-07):
回复 网友F:

   之前看这个,能理解文章冗余位的结论,也理解你的分析,但是不理解这个过程的推导,就是为什么冗余位的权重减半,偏移量 0.5。

网友:
不错的文章,不过我没做出来

网友:
I dont see a pdf file to have a look

网友:
I would suggest you to have a basic look at the algorithm. As opposed to a conventional binary dac array, the capacitive dac has redundancy included. This redundanc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decisions but reduces the settling errors if any.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文的核心思想是加入冗余位来降低DAC settling的难度,就算中间电容没有settle好,只要在校准范围内,后来也可以通过文章里的算法校准过来,但是缺点是加入额外的电容之后,输入的范围压缩了一点

网友(2015-09-09):
Thx for share. 我想也是放鬆了 DAC settle time 最後精度還是可以K的回來

网友(2015-10-13):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需要

网友(2016-04-12):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也没明白,为啥有个0.5的系数,请问你搞清楚了吗?如果清楚了,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用了level shift, 所以是0.5

网友:
是要研究研究这些了

网友(2016-08-10):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

楼主(2017-04-27):
我早就看懂了,论坛灌水的太多,没有几个真正有实力的。

网友(2017-12-04):
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

网友:
冗余比较难理解

网友(2021-07-23):
看了各位的评论,受益匪浅。

网友:
增加了±(64+8+1)的冗余(建立误差容忍区间)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B:
补偿算法参考附件

这附件的小哥,把低位和高位的使用搞混了吧,是不是看着楼主的论文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