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个NMOS开关管删极电压提升的简单电路

楼主(2010-08-01):
外部用到一个BOOT电容的那种!?
要求结构简单!类似倍压功能的
          O(∩_∩)O

网友:
when high side switch is off,BST CAP is changed.
when high side switch is on,high side switch Vgs=Vin+Vb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点,弄个示意图咯

网友(2011-04-26):
我也想要一个电路图列!分享一下有关的PAPER看看也好啊!先谢谢前辈们了!
(比如做一个功放电路,输出功率管想要用NMOS代替PMOS,栅极驱动电压必须要升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