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还是关于set_dft_signale -view的用法,恳请指教

楼主(2010-08-01):
view ---有两种类型,一种是existing_dft,一种是spec。所谓existing_dft,就是告诉工具,这个port已经被用作某种类型的DFT信号了,此时扫描链已经插入了。所谓spec,就是告诉工具,下面指定的port将被用做某种类型的DFT信号。
这是网上查的资料,我的理解就是第一次做DFT的时候,所有信号都用spec,后面再对扫描链进行修改的时候,全都用existing_dft,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一开始我做dft的时候,所有都用spec,结果没有插上扫描链,换为existing_dft后就插上了,请问这两个到底该怎么用,什么时候用???
还望高手明示!!!!!!!!!!!!!!!!!!!!!!!!!!!!
谢谢~~~~~~~~~~~~~~~~~~~~~~~~~~

楼主:
还望高手来

网友:
个人理解:
existing_dft 是执行插链的时候用的,指定某个port用做DFT;
spec 是为DFT做准备而用的,只是指定该port将来会用与DFT;

楼主:
spec 是为DFT做准备而用的,只是指定该port将来会用与DFT;
请问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啊,麻烦能否再说明一下,小弟悟性太差
是否是说spec是指该port可以用于DFT,这样可以用于preview_dft,dft_drc,但是插入扫描链的时候却要用existing_dft指定的port??

网友:
existing:  used for already act as dft signal, such as clock / reset
spec: ask DC to create related DFT logic such as scanin/scanout

楼主:
existing:  used for already act as dft signal, such as clock / reset
spec: ask DC to create related DFT logic such as scanin/scanout
引用 网友A:

请问scan_enable  test_mode  constant这些分别用哪种呢

网友(2010-09-16):
回复 网友B:
scan_en 可以用exist
Test_mode 信号有时会有2~3个,其中用于signal控制的,用exist,并且可以用这个信号修drc,其余mode 控制使用的,用spec就好,并且最好不要做其他用途。

constant, 直接就exist,这个完全没悬念。

网友(2011-01-17):
是否有人能系统总结一下么

网友(2011-07-12):
个人理解:
existing_dft,用于定义插链前已经连接好的信号。比如时钟复位,跟一些constant的控制信号一般在插链前已经连接好了,只需要告诉工具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控制为什么值就行了。
spec:用于定义未链接好的信号,再插链时需要工具连接。比如scan_enabl,si,so。
另外,如果进行插链的电路里面已经有插好的链,那么其scan_enable也定义为existing_dft。比如,有一部分IP已经插好链了SE连到了端口dft_se,还有一部分寄存器在这次插链的时候希望把SE也连接到dft_se上去,这样就可以把dft_se在existing_dft和spec里面都定义一下。

网友(2013-11-08):
总结得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