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设计疑点

楼主(2010-08-01):
我以前做过buck电路,现在要设计current mode boost ,是LED driver请问在设计中哪些方面需要着重考虑的,据说环路稳定性和slope compensation比buck的要复杂,是么?

网友:
这里的资源很多

网友:
如果是非连续工作模式就还好,跟Buck差不多
如果是连续工作模式就会比buck多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所以会复杂一点点
而且由于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太大,最坏情况和最好情况差得太多,所以斜波补偿需要好好设计。

楼主:
wind2000sp3
有没有好的paper提供阅读一下?

网友:
boost要用软启动防止上电时过流,要用用过流保护防止开关管电流过大。

网友:
1、CCM模式下有RHP零点,所以补偿比BUCK复杂;
2、输出范围较宽时,斜波补偿要足够,建议采用分段补偿以充分发挥电流模优点;
3、软启动是必须的,否则带载启动能力很差,并且启动时过冲电流甚大,前级电源有压力;
4、EA的SR要尽量大以提高瞬态响应。
5、各种保护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2018-09-12):
回复 楼主:

   mark

网友:
slope compensation比buck的要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