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电路中opamp的设计

楼主(2010-08-02):
请问在一般bandgap电路中设计opamp时负载要预估多少呢?

我现在有设计一个p-type输入的two-stage opamp,是准备当作buck中的Error Amplifier来使用的,设计的时候是预估了5pF的负载,功耗约650uW(未包含偏置电路),不知道是不是太大?

关于op设计上负载的预估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用EA当bandgap的op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结果是挺好,但是光是里面的OP的功耗就很大,我看了许多篇bandgap论文中功耗都很小。

主要是第一次接触DC-DC的东西,虽然看了很多资料,很多区块在设计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拿捏功耗跟实际需求。

另外,我是使用0.35um的工艺

网友:
你要做产品还是科研?
要是科研,就尽量压低电流好了
要是产品,还是保守些吧
那些所谓的亚uA的东西大多不可量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作科研的,所以我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压低就好?只要能照理论上去运作就行了?

网友:
In general, bandgap circuit doesn't need high speed response time.
Therefore, you can use small bias current in your error amp for saving power & high gain (high accurancy).

网友:
做科研也分是否要流片测试
你要测试结果的话,还得注意一些
比如bg的offset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

网友:
比较赞同7楼的说法

网友: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bandgap op负载时多少吗?那还怎么设计。

网友:
看你的重点在哪里了:
如果你要求效率,那么bandgap的这点功耗怎么招也影响不到效率,现在的DC-DC的静态电流都在400~600uA左右;
如果你要求待机时间,那么你应该引入Burst Mode,可以切掉多余的静态电流,切到标准静态电流的1/10应该比较容易,这方面的Paper论坛上也不少。
Bandgap是整个模拟电路的心脏,在这个模块上冒险实在是得不偿失,如非必要,不要打它的注意。除非你不流片,玩玩模拟,那肯定是怎么说都有道理了。

网友:
Bandgap是整个模拟电路的心脏

网友:
据说除了offset,其他的就随便做下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bandgap op负载

网友:
打算trim吗?
探针可是有等效负载电容的,
如果打算trim
可以额外的在负载加个20p电容,看是否环路有相位裕量,
另外不加探针的等效负载电容,也要能稳定

你的功耗也太大了,只要设计合理,
10~20uA的静态电流,保证你肯定能量产。

网友(2014-12-05):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

网友:
看看如何设计了,小电流的Iq的Bg完全可以,量产也没问题。
我曾经做的Bg, Iq只有2uA,trim前精度达到+-3%, PSRR高达100dB@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