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帮忙修改个单片机C程序

楼主(2010-08-02):
程序功能:
按key1开始记时
按key2记录一个数据,存储到数组中,存储8组
按key3和key4翻看存储在数组的数据

问题就是这个程序存储到数组中的都是最后存储的那个数,也就是说只能记录下最后按下键时的那个数

程序如下,大家帮我看看

#include
<reg52.h>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 0-9
code unsigned char tab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共阴数码管0-9带小数点

static unsigned char  ms,sec,min;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1,min1,sec2,min2,sec3,min3,sec4,min4,sec5,min5,sec6,min6,sec7,min7,sec8,min8;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8],Min[8];
static
char i=0,j=0,ID;

sbit KEY1
=P3^0;        //开始、暂停
sbit KEY2=P3^1;            //记录
sbit KEY3=P3^2;            //上翻
sbit KEY4=P3^3;            //下翻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nt)
{

while(--cnt)
    ;
}

main()
//主函数
{

    TMOD
|=0x01;//定时器0 10ms in 12M crystal 用于计时
    TH0=0xd8;
    TL0
=0xf0;
    ET0
=1;
    TR0
=0;

    TMOD
|=0x10; //定时器1用于动态扫描
    TH1=0xF8;
    TL1
=0xf0;
    ET1
=1;
    TR1
=1;
    EA
=1;

//display();

while(1)//主循环
  {

/////////////////////////////////////////////////////////////////

if(!KEY1) //按键1去抖以及动作
    {
    delay(
10000);

if(!KEY1)
       {
        TR0
=!TR0;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
    }
////////////////////////////////////////////////////////////////

if(!KEY2) //按键2去抖以及动作
    {
    delay(
10000);

if(!KEY2)
       {

       Sec
=sec;
       Min
=min;
       delay(
10);
       i
++;

if(i==8)
       i
=0;

      }
    }
////////////////////////////////////////////////////////////////
/////////////////////////////////////////////////////////////////

if(!KEY3) //按键去抖以及动作
    {
    delay(
10000);

if(!KEY3)
       {
         TR0
=0;

         sec
=Sec[j];
         min
=Min[j];
         j
++;

if(j==8)
         j
=0;

      }
    }
/////////////////////////////////////////////////////////////////

if(!KEY4) //按键去抖以及动作
    {
    delay(
10000);

if(!KEY4)
       {

if(j==0)
        j
=7;
        TR0
=0;
        sec
=Sec[j];
        min
=Min[j];
         j
--;

      }
    }
  }
}
////////////////////////////////////////////////////////////////
/********************************/
/*      定时中断1                */
/********************************/
void time1_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0//定时器1用来动态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1
=0xF8;//重入初值
    TL1=0xf0;

switch (num){

case
02=00=tab[min/10];break; //分别调用缓冲区的值进行扫描

case
12=10=tab1[min%10];break;

case
22=20=tab[sec/10];break;

case
3:P2=3;P0=tab[sec%10];break;

default:break;
}
num
++;     //扫描8次,使用8个数码管
if(num==4)
   num
=0;
}
//////////////////////////////////////////////////////////////////
/********************************/
/*      定时中断0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0xd8;//重新赋值
TL0=0xf0;
ms
++;

if (ms==100)
    {
    ms
=0;
    sec
++;//秒加1

if(sec==60)
       {
       sec
=0;
       min
++; //分加1

if(min==60)
          {
           min
=0;

          }

       }

   }

}

网友:
LZ把这两句
Sec=sec;
Min=min;
改成
Sec[i]=sec;
Min[i]=min;
应该是你保存数据一直都在同一个位置,后来的把前面的覆盖掉了,当然只有一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是修改的时候漏掉的,我原本是这样的,恩,不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
请教LZ  我刚学单片机  不是很明白
定时器初始化时
首先TMOD=0x01;
然后TMOD=0x10;
这样是不是把定时器0给关了(因为最后TMOD=0x10;了啊)

网友:
不好意思 问了个低级问题 现在明白了 最后TMOD=0x11;

网友(2010-11-14):
高手,多指点!

网友:
记下~~有空再看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