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RR问题

楼主(2010-08-02):
公式说 PSRR=-20log [AV/(d Vo/d Vdd)]
其中AV是放大器增益,
现在有个疑问:一般情况下d Vo/d Vdd是远大于1呢还是远小于1呢?如果现在AV=100dB,那么是不是PSRR一定会大于100(也就是说d Vo/d Vdd是远小于1),一般PSRR典型值是多少?现在我得到一个-150dB的PSRR,个人感觉太大了。请高手指点一下。现在很迷惑d Vo/d Vdd到底是远大于1呢还是远小于1呢?

楼主:
请了解的高手指点一下啊!多谢

网友:
永远小于1,就是等效电阻分压嘛,很简单,普通两级OTA约为1/2,复杂一点可以降低到1/10一下,一般不会花精力把这个做太低,提高环路增益就好了

楼主:
多谢这位高手指点! 3# jinjin0412

网友:
奇怪了, PSRR和Av有关系吗?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低频段的PSRR和AV有直接的关系,稍高频段要看GBW的大小

网友:
不太懂,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150 Db 就算是1 K 时候也是非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