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18f2320.h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0-08-02):
手头有部分单片机编程程序 缺少这个文件, 里面应该怎么写?有人知道或者有.h的例子吗 多谢。

网友:
在你安装目录下有一个专门的.h文件夹,可以找到每一款pic的.h文件

网友:
可以在PIC的官方网站上找到吗?    或者在编译器的网站上
按理说PIC的头文件应该都会有的,是不是编译器的版本过低?   我没有用过PIC,所以也说不上来  纯猜测

网友(2010-10-22):
在电脑C盘编程软件根目录里可以找到。类似后定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2011-02-10):
电脑C盘编程软件根目录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