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hase margin问题

楼主(2010-08-02):
下图是一个系统开环传输函数,2pole 和1 zero,截止频率fc=70kHz,相位裕度82度@fc=70kHz。A点(1kHz处)的相位裕度是8度。请问:考虑实际系统各设计参数误差,A点处(1kHz)的相位裕度至少要多少,才可以保证实际的系统是稳定的?

网友:
本来就是稳定的,只要确保zero前只有这2个pole,实在不放心在次极点和zero间加一个PI矫正好了

网友:
是稳定的,通常只要在0度以上就可以了,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兄弟应该是在轻载发现的吧。好好的调整一下你的补偿电容,把补偿电容做大,或者引入前馈电容。

楼主:
love_ic  版主:
是的。轻载时,输出极点内移,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请教版主:“0度以上就可以了”,能否给个经验值做参考,10度?20度?

网友A:
我通常会选择在30度以上。

网友:
我通常会选择在30度以上。其实最担心的是你没有很好的建模,因为有时候做系统设计的时候最可能出问题的就是参数提取存在较大的误差,因此实际出来的产品往往那个会和系统仿真存在较大的偏差。
我觉得可以从两面来保证,一是保留足够的Margin
二是一定要多做一些Transistor级的仿真,确保没有问题.
你可以再引入一个Zero和一个Pole,让你的Zero去Cancel掉你的第二个Pole,这样会好很,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A:

网友:
下图是一个系统开环传输函数,2pole 和1 zero,截止频率fc=70kHz,相位裕度82度@fc=70kHz。A点(1kHz处)的相位裕度是8度。请问:考虑实际系统各设计参数误差,A点处(1kHz)的相位裕度至少要多少,才可以保证实际的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产品的Bode图? 看起来你的Zero大概在15k左右,应该Cost也不低啊〉

楼主:
谢谢love_ic  版主的回复,受教了。这样的经验值是在实际的项目中累积起来的,对产品的设计最有指导意义。
最近做了一下电流模式的建模,以便指导产品环路稳定补偿的设计,当输出负载变化时,便会遇到上述的问题。
由于经验欠缺,所以来此向各位请教。做产品,margin是一定要考虑的。
一楼的bode图是为了明确这个问题而定性给出的,不代表实际产品的具体值。

引用:“我觉得可以从两面来保证,一是保留足够的Margin
二是一定要多做一些Transistor级的仿真,确保没有问题.”
非常赞成版主的意见,模型的建立只是为了对环路补偿给出方向性的意见,但最终补偿方案的确定要靠transistor级的电路瞬态仿真来决定,并且要覆盖各种工作条件和元件参数及制程条件的变化。

请教版主:
“你可以再引入一个Zero和一个Pole,让你的Zero去Cancel掉你的第二个Pole,这样会好很,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指前馈电容技术(分压反馈电阻上并联电容)吗?还是指需在e/a补偿电路中再引入一个zero和pole?在电流模式dcdc bode中,第二个pole一般是指负载电阻和输出电容形成的pole,会随输出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上述引入的zero的值如何选取来适应此pole的变化?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产品的Bode图? 看起来你的Zero大概在15k左右,应该Cost也不低啊〉
引用 网友A:

请教:zero的大小与cost有怎样的联系?

网友:
一般书上上推荐大于45°

网友:
谢谢love_ic  版主的回复,受教了。这样的经验值是在实际的项目中累积起来的,对产品的设计最有指导意义。
最近做了一下电流模式的建模,以便指导产品环路稳定补偿的设计,当输出负载变化时,便会遇到上述的问题。
...
引用 楼主:

再次引入一个Zero和一个Pole,可以靠反馈电阻并联电容来实现,注意,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让你的环路带宽变宽,可能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只要保证你的带宽还在你要求范围之内,就应该不存在问题。

楼主:
love_ic  版主:受教了,谢谢。
引入的zero小于引入的pole,则zero会展宽带宽。

网友:
图看好像直接增加增益,就可以展宽带宽了。

网友:
负载变化时极点会变化,这个只有电流模里面才有么?电压模要考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d to vo的表达式来看,电压模中,负载R变化会引起品质因数变化,即阻尼系数变化。阻尼系数的变化会引起二阶系统中两个极点的变化。

网友:
不错 如果是DC-DC,
零点小的话,说明内部补偿的RC很大,当然成本不低了

网友(2010-11-06):
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2-08-27):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我还是想不明白,想请教一下:虽然说GX出的phase margin已经80多度了。这个闭环系统如果有fA频率处的干扰的话不会震荡吗?因为这点的环路增益大约1,而且这点处的phase基本等于了-180。已经满足巴克豪森判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