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两级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太多,该怎样提升覆盖率呢??

楼主(2010-08-03):
两个触发器之间有很多组合逻辑,这样做DFT的时候会导致覆盖率降低,请问有什么方法提高覆盖率呢??中间加一些触发器是否可行??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增加可控点,和可观测点

网友:
,这样做DFT的时候会导致覆盖率降低,请问有什么方法提高覆盖率呢??中间加一些触发器是否可行??还有别的方法吗??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两个触发器之间的组合逻辑不可测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增加可控点,和可观测点。但是要注意时序。

网友(2010-12-31):
RTL设计时相应的增加D触发器的数目,把比较长的组合电路分开,对综合和DFT都比较好

网友(2012-02-20):
ls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