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IC中的RAM

楼主(2010-08-03):
请教:在ASIC设计中,RAM直接给FOUNDRY做就可以了吗?那在仿真的时候怎么办?数据如何加到RAM中去?菜鸟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
一般来说RAM是由Foudry提供的memory-compiler生成出来的。
他会生成相应的verilog-model,用于simulation,也会生成一些backend需要的database。
数据的加载是通过$readmemh类似的系统函数完成的。

网友:
需要记忆元件的前端模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再请教: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am is
generic(width: integer := 16;   -- used to change the memory data's width
    depth: integer := 8);   -- used to change the memery address' width during
             -- instantiation.
port(
  clk : in std_logic;                           --clock
  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depth - 1 downto 0); --address bus
  cs : in std_logic;       --chip select
  oe : in std_logic;       --output enable
             --high for write
             --low for read
  data_i: in std_logic_vector(width - 1 downto 0); --write data bus
  data_o: out std_logic_vector(width - 1 downto 0)  --read data bus
  );
end ram;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ram is

type ram is array(2 ** depth - 1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width - 1 downto 0);
signal ram1  : ram;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cs = '0') then
    if(oe = '0') then
     data_o <= ram1(conv_integer(addr));
    else
     ram1(conv_integer(addr)) <= data_i;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这个程序能用于ASIC中RAM的仿真和综合吗??

网友:
你这个程序生不成RAM,只能生成寄存器。

网友:
这人好像不是Fountry提供的吧,可以向fountry要一个memory compiler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生成ram的仿真模型。
要是综合用的话,得向Fountry要他们的library才可以的。

楼主:
memory compiler个人能要到吗??如果要做顶层的仿真,ram作为子模块,在testbench中怎么把RAM的数据加进去?

网友:
fountry  有现成的IP,也有仿真模型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和 fountry 提供的IP  进行选择,多个拼接或使用单个的

不过接口时序控制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