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corner frequency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8-03):
运放的一个参数是corner frequency,不知道这是什么参数,以前也没见过,有知道的吗?

网友:
可能是指-3db frequency

网友:
1/f noise的-3db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常见仿真器都有noise仿真的,一般来说spec没有要求的就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见仿真器都有noise仿真的,一般来说spec没有要求的就不需要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没必要放噪声,但datesheet给了这个参数...不过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