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M和CCM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电流控制模式中的峰值控制模式中,有的用DCM模式有的用CCM模式,想问一下,在设计一个电路前,怎么选择这两种模式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电路选择DCM,而有的电路选择CCM?

网友:
一般轻载用DCM
重载用CCM

网友:
这个是根据负载而定的,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2楼正解,一般一个芯片两个都要用的,随负载自动切换,异步的开关电源自己会切换,但同步的就需要人为设计,加入过0比较器

网友:
如果对EMI要求高,就用CCM,否则就用DCM,因为DCM的效率高。

网友(2010-11-06):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