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aker中如何实现共质心对称交叉互连

楼主(2010-08-03):
不知道大家遇到没遇到这个问题,在画共质心差分对管的时候,四个管子的连线采用交叉互连的方式,大家在laker中如何实现这种连接呢?

说说自己的情况,其实手动连也可以的,但是laker有这个功能,就想学一下怎么设置。我查看了laker的manual,手册里有一些说明,还有一张图我附在附件中吧,手册中的相关内容是在symmetric routing这个命令中,但是我无论我怎么使用这个命令,都是只能产生两条对称连线,但是这两条线就是不能交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使用上有问题。所以在这请教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有必要做这个layout了吧
没什么优势,layout连线又复杂,划不来的

楼主:
降低匹配的要求吗?
2# fuyib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什么依据说你那样的common-centroid会好呢?
只是自我心理安慰罢了
实际中可能并没有效果,或者帮倒忙了
就你那两个via就有多少电阻了?两条线的电阻差20~30ohm
根据你layout的具体情况,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楼主:
这个没有数据谁也说不好,共质心也是一种经验的结论吧
实际tape out中难道不是这么画马

5# fuyibin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随便说说的,
我也只是个circuit design不是专职layout,
不过是不少自己电路就自己画layout了,ADC, AFE filter, LVDS clk input buffer等
按照我的knowledge和experience,是不需要做common-centroid的
按照现在主流的45nm/65nm/90nm工艺,layout需要注意的应该不是distance effect了,应为size都很小,离的很近哦

楼主:
在实现电路实现功能上共质心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不画共质心电路也能工作。但是我觉得失配绝对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设计高水平的电路时。高精度就绝对要求失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你说的45nm器件之间的距离变近了,确实是,但是刻蚀的分辨率可能不会变化,相对器件的尺寸所占的比例也增大了,匹配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8# fuyibin

网友:
在实现电路实现功能上共质心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不画共质心电路也能工作。但是我觉得失配绝对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设计高水平的电路时。高精度就绝对要求失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你说的45nm器件之间的距离变近 ...
引用 网友A:

etching accuracy是随工艺不断提高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还按180nm的刻蚀,45nm device就不可能work,不过etching accuracy的提高赶不上器件面积的scaling down罢了,这个很好理解,一个是线性提高,一个是按平方律缩小,所以就显得工艺越先进,match越差了。
common centroid 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大尺度情况下,抵消梯度变化带来的影响,可以翻翻书,我好像记得是这么说的。并不能避免random mismatch。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在现在工艺条件下,device距离都很近,不需要common centroid structure。或者说layout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个上面,而是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effect。呵呵,随便说说的,跟教科书上可能不太一样的建议。
BTW,device mismatch is not only depended on etching. Doping is the dominant effect.

楼主:
恩  受教了  再往下说就围绕工艺展开了

网友(2019-01-24):
好话题,谢谢大家讨论关于对称的极致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