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密勒平台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0-08-03):
Hi All:
     在进行软开关的时候,有个名词叫做"密勒平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

网友:
miller  看看这个图,或许你就明白了。

网友:
好图,哪里的?我都是自己推的,还有这好书????

网友:
在对mos栅充电的过程中,首先给CGS充电,打开管子,然后是给CGD充电,进入三极管工作区吧,后面这个与miller定理有关,就叫了个miller plateau吧

楼主:
谢谢共享!!,不过希望能提供更详细的相关资料!

网友:
Power MOSFET Basics.pdf (83.04 KB , 下载次数: 390 )
看Figure13

网友(2010-09-2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0-11-01):
mos或者iGBT的充电结电容充电过程,用示波器可看

网友(2011-11-09):
在对CGD充电的过程中,由于弥勒效应的作用(MOSFET在饱和区),这里的C会被放大,直到Drain端电压下降进入线性区,所以这段区间称为miller platform. 我的理解。

网友(2012-10-22):
充电结电容充电过程

网友(2016-01-19):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
电容跨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并且输出相对输入是反向放大,则该电容即是密勒电容,Cgd就是这样的电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再准确点:电容跨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并且输出相对输入是反向放大,则该电容相对输入而言即是密勒电容(对输出不是),Cgd就是这样的电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再准确点:电容跨接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并且输出相对输入是反向放大,且放大倍数很高,则该电容对输入而言即是密勒电容(对输出不是),即对输入而言,该电容被放大了很多倍,于是输入需要提供更多的电荷为该电容充电,在此期间Vgs几乎不升高,从而出现密勒平台,Cgd就是这样的电容;(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6-09-06):
如果接成NMOS串联,如Buck输出功率FET,那上下管都会出现miller平台?

网友(2017-05-14):
之前有大神整理过一个关于米勒平台的文档,分享给你看下

网友(2017-10-18):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8-04-13):
这是硬开关吧

网友(2023-08-03):
TI 有个手册      MOSFET 和IGBT 栅极驱动器电路的基本原理 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