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无法导入tf文件,以前能导入的,现在一导就错

楼主(2010-08-03):
这个tf文件以前导入的时候是可以用的,现在却出错,各位高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软件问题还是文件问题??我感觉像是软件问题,因为这个文件以前是可以用的

网友:
那个好像是610的tf吧,以下的版本是不支持的

网友:
ic610和ic5141的tf文件不太兼容的

楼主:
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我把他放在附件里,能不能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有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2011-02-12):
版本不兼容

网友:
这个界面不像是610版本的啊

网友(2011-11-17):
有个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拉 具体忘掉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文件没问题,我导了一次,没有错误。

网友:
我用 51 的tf倒进 61 icfb,还可以运行

网友(2013-05-24):
回复 网友A:

    我的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导进去就说有些层已经定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tf导进去有错误的问题,说层次已经定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层次已经定义只是个warning,不是错误
我觉得是tf文件有问题,或许向楼上几位说的,virtuoso的版本不兼容

网友(2013-10-28):
回复 网友C:

   能否帮忙找一下这是个啥参数呀。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不晓得是不是IC61问题

网友(2017-02-13):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