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楼主(2010-08-03):
功能描述:

网友:
用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做参考电压

楼主:
谢谢ls的回答,但是工艺中PN结正向导通电压在0.7V,另外,这样性能是不是比较差?比如随温度变化大,迟滞呢?

网友:
如果要准并且要与温度无关的话,只能做一个基准电压了。PN结随温度变化还是比较明显了,到100度只剩下0.5V左右了

网友:
可以控制電流來調整pn接面的壓降。

楼主:
CMOS工艺,没有NPN

网友:
可以用衬底PNP

网友:
这种一般都不要求精度的,随便做做好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带隙即可,非常简单的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做一个0.6V的基准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