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混合仿真

楼主(2010-08-03):
最近使用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但是老是有错误过不去。log的提示是“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ization.Error while starting attached simulator.”哪位大大知道怎么回事啊?十分感谢。

网友:
初始化问题,是不是信号源加载的问题

网友(2011-10-26):
LZ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求指导啊。

网友(2012-12-13):
检查下verilog代码。
一般有两个out文件,一个是数字的,看看log文件。

网友:
license问题? 或者数字compile错误? 看看两个log是正解.

网友(2015-05-21):
求解答啊

网友(2015-10-13):
工具没安装好?

网友(2016-05-3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8-04-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