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才能深入学习FGPA设计?

楼主(2010-08-03):
仅仅会编程么?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那绝对不够!!!
我认为以下几点也要的
1)验证,当像我现在做一个算法动则上万行的VERILOG代码,写testbench验证困扰着我,而这一块能得到的帮助也有限,只能看《writing testbench》这样的天书(这书我断断续续)看了2年,最后才有所领悟,我太笨了,可能
2)应用领域,FPGA是万精油,什么都能做,但是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你做啥。给你斧头,木头,不懂造箱子,还是白搭……比如无线通信有它那一套知识,视频又有那一套知识,不知道,你还是只能做小工一个。而且我的机遇比较惨,我的很多领导都不懂FPGA,甚至觉得这玩意应该只是一个cpu吧,为了出头,我只能毛遂自荐说“这东西用FPGA实现超级easy!!!”
3)有兴趣研究下FPGA是怎么设计的,综合算法,布线程序又是怎么实现的!
以上3点,我都做的很不够,大家也说说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会编程也就是刚摸到门罢了。抛开各领域的背景知识不说。光fpga本身。至少要达到你每写一段程序都要在脑子里有个印象,这段程序生成怎样的硬件结构。这部分需要怎样的时序约束。如果达不到。可以做如何修改。做到这些就算是入门了吧。如果你可以做到根据fpga基本逻辑单元来优化调整你的设计。可以细微控制底层的布局布线。那fpga的硬件部分就没什么秘密了。
随着集成度的提高和综合工具的性能提升,后一部分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入门以后就可以专注于算法了。一个优良的算法可以让设计得到更好的效能。这时候有兴趣可以搞一下代码自动生成之类。这方面国内现在没多少人搞。偏偏这个是大型超大型设计的基础。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会编程也就是刚摸到门罢了。抛开各领域的背景知识不说。光fpga本身。至少要达到你每写一段程序都要在脑子里有个印象,这段程序生成怎样的硬件结构。这部分需要怎样的时序约束。如果达不到。可以做如何修改。做到这些就算是入门了吧。

   如果这才算入门的话~  天啊~  至少得要1年时间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会编程也就是刚摸到门罢了。抛开各领域的背景知识不说。光fpga本身。至少要达到你每写一段程序都要在脑子里有个印象,这段程序生成怎样的硬件结构。这部分需要怎样的时序约束。如果达不到。可以做如何 ...
引用 网友A:

每写一段程序生成怎样一个硬件结构现在还算可以·  但是说到这部分需要怎样的时序约束~ 好像还很有难度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会编程也就是刚摸到门罢了。抛开各领域的背景知识不说。光fpga本身。至少要达到你每写一段程序都要在脑子里有个印象,这段程序生成怎样的硬件结构。这部分需要怎样的时序约束。如果达不到。可以做如何 ...
引用 网友A:

顶顶,咋看都觉得您是位高手了,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