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周期为个位数us,想计时1秒钟除了用计数器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2010-08-04):
时钟周期为个位数us,想计时1秒钟除了用计数器还有其他方法吗?如果用计数器,寄存器会用到很多,导致面积太大,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网友:
us最多也就就用20多个D触发器,不算多了。

楼主:
那多少个才算多啊?对这个没有概念

网友:
用上个几千个算多了吧?

楼主:
那么多呢

网友:
晕  那来的几千个
按1us 计算      2的 20次方  = 1048576 >    1000000 us (= 1s)

网友:
应该还好。

网友:
基本上除了计数器,其他电路结构实现还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