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输出幅度不对称

楼主(2010-08-04):
VCO结构采用互补型CMOS LC 结构,电源直接供其电压,没采用尾电流源,瞬态仿真发现Tank两端输出波形不以两波形交叉处为上下对称,仔细测量,交叉处上面的波形幅度比下边的大一些,这是为啥?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pmos差分对和NMOS差分对的Gm值相差比较大啊?导致了电路结构本身的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