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芯片如何选择和设计思路

楼主(2010-08-04):
各位好,小弟最近需要开发一个AD/DA模拟板。由于刚接触FPGA(以前是搞单片机的),所以一时感觉不知从那方面开始,所以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项目具体要求是:
AD:
1、16位16通道AD转换,不少于200KSPS速率
2、可配置成8路差分输入
3、信号输入范围:正负10V
4、256K FIFO 数据缓存
5、采样控制可由软件设置触发、外部信号触发、内部定时触发三种形式
............

DA:
1、16路电压输出,正负10V
2、稳定建立时间:<10us (20V阶跃)
3、驱动能力:正负10mA
4、数据传输:程序控制、IO操作
..........................
CPCI/PXI:

像上述要求,FPGA芯片该如何选择呢,XC3S400 (400K门,)够不够呢?
像256K FIFO 数据缓存要不要外加 EEPROM 呢,还是用FPGA内部RAM就可以了呢?
还有就是一些程序设计的思路,一直都停留在单片机的思路上转不出来,呵呵,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数据缓存一般放在外扩ram里面,内部ram用来跑程序比较好

楼主:
我问了一下主管,他说如果用外部RAM的话速度达不到要求,所经要用内部的RAM。

楼主:
还有我在看书的时候,书上介绍的例子都要自己写测试程序,这个测试程序是不是只是用在仿真而已,最终烧进FPGA芯片的时候不用把它也烧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