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xmanager登录的问题

楼主(2010-08-04):
windows下用xmanager登录服务器,并开启icfb仿真。
有没有什么设置在xmanager退出后,仿真仍在服务器上运行,而不是随xmanager退出后,仿真也退出了。

网友:
这个意思是不是客户端log out 也不会有影响

楼主:
用vnc的时候,作layout显示刷新特别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0-09-05):
可以用VNC,我们这跑仿真就是用它的。

网友:
VNC.....我也去试试..

网友:
cadence 仿真时有一个后台仿真,前提是必须把要查看的节点保存下来,就是在output选项中选择要保存的节点后,正常仿真,当仿真跑起来后暂时停止仿真,然后找到跑仿真时生成的那个文件,在文件中删除从cadence版本到-formation 之间的内容,把文件保存后再在terminal命令行中输入run simulation & 回车,然后就可以关闭xmanager了,这时候仿真还是在服务器中跑着。
缺点是只能查看保存的那些节点信号。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回答。
simulation的时候,是可以用VNC的。
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做layout的。
因为在vnc下做layout的画面刷新速度比较慢,所以layout我们一直是用xmanager登录服务器的。
但是在网络出故障的时候,xmanager会跳出,导致前面的layout没有保存。
这个问题的出处,不知道有什么设置可以在xmanager跳出的时候,服务器后台依然运行layout程序。

网友(2011-08-25):
使用VNC直接和服务器底层接触,效率和速度都很快呀,我们用layout没有你说的刷地很慢呀

网友(2012-11-26):
xdmcp有这样的功能么,希望高手能指导下